三菱驱动器抱闸问题

楼主(2019-04-13):
三菱J3-A系列驱动器抱闸怎么控制呢,说明书上有个MBR(电磁制动器互锁)信号无论怎么设置参数都,信号都接不出来。

网友A:
这个你设置是那个输出端做MBR功能(默认常用是23pin),然后还要修改该脚参数是MBR(功能码好像是“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设置是那个输出端做MBR功能(默认常用是23pi...

按照说明书,我试了两种办法:第1种、直接把PA04参数改为0001,

                                                第2种、PA04参数设为0000,然后PD14参数设为                                                              0005

但是两种办法结果都是不管上电,23脚一直都有输出。

网友B:
其实这个抱闸可以根据伺服使能情况打开即可,就担心还未使能刹车就打开了,可以把刹车自己控制,伺服故障后立马关掉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