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永宏PLC编程通讯程序怎么设置通讯格式

楼主(2019-04-14):
请问如何用永宏PLC编写通信格式,就行三菱,只要编写MOV H86 D1120这样的步骤就可以了,但是永宏刚刚入手,还不知道怎么编写或者设置,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请注意,PORT0只能通过软件设置,无法通过PLC程序设置。

1、给R4047赋值,来确定你使用的端口支持的通讯协议。

workpicture1.JPG2、给对应的特殊寄存器赋值,用于设置波特率灯参数。

workpicture2.JPG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