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6

楼主(2019-04-14):
请问安装的STEP7-V5.6中文版打不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进不去,服务也启动不了,手动启动之后自动停止,我的电脑是WIN10 64位怎么解决呀,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安装前确保你的防病毒软件和防火墙关闭,安装后,确保授权管理器相关程序文件为白名单。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安装前确保你的防病毒软件和防火墙关...

我的杀毒软件都卸载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换一个授权软件试试

网友C(2021-11-13):
重新装系统把,这样排除其他故障,有可能是系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