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W-AD081-V1模拟量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9-04-14):
模拟量模块CS1W-AD081-V1  模拟量8路用前四路,输入的AI用来和设定值MW进行比较,假设我设定值为0~90°的角度,假设我输入设定值为45°,点击阀门开启,PLC自动比较AI数值与输入的参数45°比较,当相等时,停止阀门动作。关阀同上。   求程序编写带符号表带注解。    求大神。。小弟积分不多,献上100积分  求解答。只限CX-ONE编程,针对CSID-CPU42S程序

楼主:
求大神来来发程序  讲解

网友A:
这样的程序不难,首先监控一下模拟量采集数据(整型数据),实际角度0-90°对应的数据量,找出y=kx+b的关系,然后将采集数据转换为实际工程量角度。其次要注意采集频率不宜过高,否则数据变动会很大,导致你使用时波动很大。将转换后的工程量与输入值进行比较,从而调节阀门输出。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我自己做出来了。只是用欧姆龙不太适应。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程序不难,首先监控一下模拟量采集数据(整型数据)...

楼主:
回复内容:如果可以的话,请大神斧正。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程序不难,首先监控一下模拟量采集数据(整型数据)...

网友A:
就按照这个思路,转换前先将采集到的整型数据转换为实数再进行运算,这样可以减少(不能消除)运算带来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