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对信号时输出置1瞬间回0,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14):
另外前辈写的程序有一段DO[15015] = ON  我看IO里最多只有 DO[512],想知道这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东西一般是和karel语言相关的。

比如i说的15015这种地址是我们平时在IO分配上看不到的。但是Karel会告诉你很多TP按键的地址就是这么大,比如TP上的 -J7对应TPIN[12292].

所以很多喜欢使用Karel语言以及使用TP做操作面板的人,就使用这样的内部地址号。这个功能可能是停止信号,启动信号或者清零。等等是具体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一般是和karel语言相关的。比如i说的150...

3Q,那么标题的问题呢?我挺疑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东西一般是和karel语...

这个如果是指令输出得话,应该是输出指令加了 输出时间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台机器人是用了 PMC功能

DO[15015]是PMC内部的R字段地址上的一个信号

信号没法输出应该也是PMC程序进行了处理

PMC类似FANUC自带的PLC

然后我想知道怎么打开导出来的PM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