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700IEV3系列进不了系统,不能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9-04-14):
一台Smart700 IE V3系列的触摸屏上电后停在启动界面不往下走,该型号没有软件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客户的工程文件也没有备份,要求修好机器时不能丢了工程数据,不知道该怎么修好了。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最好是找到源程序重新下载一次

楼主:
源程序指的是触摸屏的OS吗?找了一台同型号的新机,用编程器已经把新机FLASH中的OS拷贝到坏机器里面了,已经进入系统,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客户的工程文件提取出来。

楼主:
用RT809H编程器把两个机器里的数据拷贝出来后,用RT809H里的对比软件对比,发现坏机的数据除了比新机多一些外,还有两大块两个机器都有数据但数据不同。不知道这么比较有没有意义?

网友B:
看看什么问题,某些方面问题,修复系统不会影响程序。

建议楼主先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什么问题,某些方面问题,修复系统不会影响程序。建议...

好,谢谢指点!

        附件是故障时的照片,上电后就在这两个画面间不停地转换,然后24供电电流在0.08A和0.17A间跳动,就是标准的自动重启状态,进不了系统。试了用网线连不上电脑的Prosave和Wincc SMART V3软件(好机就可以),所以没法备份。还请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C:
我记得这款屏,是不支持上载文件的。你还需要文件不能丢失,有点难。听的描述是触摸屏卡住了吧,你可以尝试校准一波,。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前些天寄到西门子厂家售后,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工程文件保存下来,看来真的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