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冰箱最近不正常了,冷冻室过几天就自动化冻

楼主(2019-04-15):
周末在家清理冰箱了,最近不知道咋了,老有哗哗的流水声,过一段时间冷冻室内的东西就全部花掉,拔掉电源后放几个小时后重新插电能保持一个多星期,如此反复,东西都不好放。

是海尔家电下乡的产品,有七八年了,是不是到寿命了,也不值当修了吧!

网友A:
是不是除霜功能异常啊?

网友B:
是不是制冷剂不足了,联系维修人员看看,报价太高,可以换个新的了,因为你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网友C:
电机腔到压缩机腔漏油堵住了毛细管,流水声是油在管内吹泡声然后冻住不制冷了,停机后化开开机又能制冷了,总之压缩机坏了管内油剂清理不干净了。修理没意思换台新的吧!

网友B:
需要消耗些人民币了

网友D:
把自动除霜功能关了。

网友E:
用了七八年该换了,再不换冰箱厂都倒闭了

网友F:
冰箱常发出嗞扭嗞扭的响声,不明白是咋回事,

谁来指点下哥挖

谢谢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了七八年该换了,再不换冰箱厂都倒闭了

压缩机的散热润滑油不洁净有腐蚀性杂质,造成密封圈老化泄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冰箱常发出嗞扭嗞扭的响声,不明白是咋回事,谁来指点下哥...

注意下声音是哪里发出的,如果是压缩机的声音,停下机将冰箱横过来翻转下然后扶正停个几小时再开机,压缩机轴承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