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0EC脉冲编写

楼主(2019-04-15):
台达PLC,型号DVP60EC,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给一个信号电机正转一段距离,接着反转回到原始位置,一直重复相同的动作,在给一个信号脉冲停止,怎样编写,

网友A:
用绝对定位 drva 指令,具体看说明书,上面有使用方法

网友B:
看看PLC里面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