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时报表修改看不到表格

楼主(2019-04-15):
想组态王中在实时报表中添加一项数据 但是打开实时数据报根本看不到表格,运行时可以看到实时报表

网友A:
楼主方便截图看看?

楼主:
wxh :13903844846 方便了加一下可以吗

楼主:
第一张是打开实时报表画面 ,准备进行添加一个变量进行监控 但是打开看不到实时报表表格

 第二张是运行时 实时报表的画面

怎么才能在原来的实时数据报表里添加变量? 1290806610

网友B:
将实时报表画面设置为主画面,运行组态王时,会自动打开实时报表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实时报表画面设置为主画面,运行组态王时,会自动打开实...

想添加监控参数但是打开发画面是空的

网友C:
版本有点高,感谢楼主

网友D:
在第一张图文件,选择打卡,然后选中你制作这画面的名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第一张图文件,选择打卡,然后选中你制作这画面的名字,...

画面的起始点是左边写成了1280  所以看不到  写成0可以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