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那里有三菱FX2N电源板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9-04-15):
本人有一台三菱FX2N-48MR型PLC一台,不明原因造成电源板保险烧掉,更换后又把热敏电阻烧爆,特地求一份FX2N型PLC 的电路原理图,有存货的大师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有一个32的原理图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32的原理图  你看看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

网友B:
我维修很简单:直接用24V和5V模块解决,插针1、2接5V电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维修很简单:直接用24V和5V模块解决,插针1、2接...

我在淘宝买了点配件,等寄过来换换看。

网友C(2019-06-03):
我在淘宝买了点配件,等寄过来换换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