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啥我程序写好了(永宏),伺服电机不动

楼主(2019-04-15):
我程序先写好了,是通过永宏MODBUS指令与台达ASDA-A3伺服进行参数传输,接好485通讯线后,启动,电机没有运作,查了一下通讯线连接线都没问题,求大神帮帮忙指点一下哪里出的问题,感谢

楼主:
伺服以及使能ON,就是运作的参数没有传输到伺服

网友A:
485通讯  什么模式启动?  写的地址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用串口助手看看PLC是否能够发送出来数据,发送的地址对不对;然后再用串口助手读取伺服的数据,看看能不能读上来。估计是地址错了。

网友C:
找个相关的例程照着做就可以啊!

楼主:
都是COPY的,程序一样,接线一样,伺服电机的参数也一样,就是动不了,参数也无法通讯

网友D:
断电重启在试一下

网友E:
要是这样有问题,最好在电脑上装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指令试试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就注意看看接线和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