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机房温度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04-15):
  电梯机房温度过高容易出现电梯设备死机现象。相关安全技术规范中规定,电梯机房或者机器设备间的空气温度应保持在5~40℃之间,超过这个范围电梯的故障率会增加1倍左右。

  一、电梯机房温度升高的原因

  1.机房本身的建筑结构位置

  电梯机房大都在建筑物楼顶层,有的机房在建筑物楼顶是一个凸起专用的房间,机房的屋顶和四面墙都是外围护结构。外围护结构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外墙,它的温度与温室温度紧密联系,从而影响室内的温度。

  在夏季高温天气,室外温度高,外围护结构温度也就高,从而导致机房室内温度的升高。对一个房间而言,外围护结构所占整个维护结构的比例越大,室内温度受室外温度的影响越大,所以机房的位置决定了机房在夏季是受环境温度和太阳照射影响比较大的房间。

  2.电气系统散发的热量

  机房电气系统的主要发热部件有变频器、制动电阻、电动机。其中变频器和电动机是由于本身效率原因,消耗一部分电能,以热量的形式释放出来;制动电阻是把电梯再生发电的电能消耗掉,以热量的形式释放出来。这两部分热量都散发到机房内导致室温的升高。

  二、电梯机房高温对电梯正常运行的影响

  1.机房高温对电梯正常运行的影响微机控制板或PLC上的电子器件通过电压、电流大小比较进行逻辑控制,响应执行外部指令。由于电子器件的材料温度特性,在高于允许温度下,电子器件逻辑判断会出错,微机控制板不稳定,电梯容易发生故障,影响正常运行(例如电梯正常运行中突然停梯关人,电梯运行到门区不开门或不关门,电梯运行到门区不能换速等),同时维修起来也不易发现故障点。

  2.对机械系统的影响

  当环境温度超过机房的允许温度时,会严重影响曳引电机的散热,由于电机的频繁启、制动,电机本身会释放大量的热量,而机房的高温又不能及时排除,电机持续在高温环境运行,很容易烧坏线圈,损坏电机。

  三、如何降低机房温度

  1.安装通风降温设备

  在自然通风状态下,安装通风设备,在装设通风设备(如排风扇)时,应与机房的通风口(如百叶窗)对应,使得空气产生对流,从而起到改善机房环境温度的目的。

  2.安装空调设备降低温度

  一般的电梯机房出于安全考虑,都是封闭式的,控制柜工作时会散发热量,机房温度过高会造成控制柜中电子板工作异常。此时需要空调室内环境空气的温度、湿度等参数进行调节和控制。

  3.安装电梯能量回馈装置

  电梯能量回馈装置的使用就能很好的解决电梯机房温度过高的问题,它能将以往需要靠电阻发热消耗掉的多余的能量(含动能和势能)通过电动机和变频器转换成再生电能,这种方式不但能减去电梯机房最大热源,还能把产生的再生电能经过滤波处理,将符合标准的电能反馈回电网供其它用电设备使用。大大降低了机房温度的同时减少了机房设备的故障率,还能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经多次现场实际测试,综合节电率达20%~50%。再生电能回收效率高达97.5%。安装、调试、操作简单,维护保养方便,可以减少甚至不使用空调、风扇等散热设备,同时由于不再使用电阻发热,无形中也增加了其他控件的使用寿命和减少了许多维修和维护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