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T1/T2模式下速度不能超过50%

楼主(2019-04-15):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发那科机器人在T1/T2模式下速度均不能超过50%,而且已经将变量$SCR中的$SF JOGOVLIM从50变为100了,手动模式下,速度仍然不能超过50%,求教一下各位大佬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手动模式下是指手动移动机械手还是手动SHIFT+FWD手动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下是指手动移动机械手还是手动SHIFT+FWD...

M20iA 手动模式是指切换到T1/T2模式,屏幕右上角的速度数值不能超过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手动模式下是指手动移动机械手...

首先T1模式的速度肯定不会超过250mm/s

       T2模式的速度是100%

或者检查下你的是不是被程序写了 $MCR.$GENOVERRIDE = xxx

以上情况都是只自动运行状态---系统自动或者TP=0N,SHIT+FWD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不是的,那个变量一直是100;重新刷了一次机就好了

网友B(2019-09-23):
这个状态出现之前楼主是否有做其他的操作,譬如零点标定

网友C(2019-12-14):
是不是专用信号没有打开

网友D(2020-05-26):
请问在T1模式下,执行某个子程序时,示教器右上方倍率只能到50%,请问如何提高到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T1模式下,执行某个子程序时,示教器右上方倍率只能到50%,请问如何提高到100%?

问题解决了,但T1模式下,运行程序时报警超速?

各位大佬咋解决啊?

网友E(2021-07-15):
兄弟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T2速度倍率限制在50,你问题解决了吗?能回复一下吗

网友F(2022-12-30):
系统设定里面,专用外部信号有效/无效,切换无效就可以100%,用完记得切回来不然上不了自动

网友G(2024-03-09):
引用 网友F:
系统设定里面,专用外部信号有效/无效,切换无效就可以100%,用完记得切回来不然上不了自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切换过去是可以到100%了,但是不能每次手动都切换一下啊,有没有办法一次搞定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Yiwawa"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系统设定里面,专用外部信号有效/无效,切换无效就可以100%,用完记得切回来不然上不了自动...】进行回复:        -----...



只有在调试状态下才有这个问题,低速更安全呢,正常自动不会的。外部信号或者设置的问题,楼主说的50%最大速度问题是配置有选项没设置好,重装最快了

网友F:
""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Yiwawa"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系统设定里面,专用外部信号有效/无效,切换无效就可以100%,用完记得切回来不然上不了自动...】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

只有在调试状态下才有这个问题,低速更安全呢,正常自动不会的。外部信号或者设置的问题,楼主说的50%最大速度问题是配置有选项没设置好,重装最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