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变频器维修常见维修故障及原因

楼主(2019-04-15):
ABB ACS510变频器接地故障,变频器无法远程及就地运行,且无法复归处理,变频器维修时要按以下步骤逐一检查。http://www.cncswx.com
①首先检查变频器及外电路有无显得的短路点。
②停运变频器后进行电缆及电机绝缘测试。
③打开电机端盖发现电机电缆接线及电机引出线部分B相有发热痕迹。
④脱开变频器,对B相电缆及电机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对地电阻为0.15MΩ,其为低阻值接地故障。
⑤初步判断电缆与电机引线接线处接地。
⑥对该处出现进行绝缘处理,并单处在该处增减聚录乙烯绝缘纸强化绝缘。
⑦电机负载试运,变频器运行正常,无接地告警现象。

北京ABB变频器维修.jpg变频器维修完毕后的保养维护注意事项:
①强化电机及电缆的维修维护。
②重点加强变频器接线盒隐蔽处的绝缘处理及维护。
③加强电机及机械负载运行的监督,防止振动超标,容易导致电缆接线松动发热,烧坏绝缘层,引发接地故障。
ABB ACS510变频器过流故障,变频器无法远程及就地运行,变频器维修要首先排除电机负载有无过电流。根据变频器维修时显示读出电流值判断。测量电机三相A,B,C电缆及电机有无短路。查找变频器维修参数,进而延长变频器加速时间。修改其加速时间,将其加速时间由2s修改为5s。修改后电机负载试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