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通讯控制不能同时控制两台伺服

楼主(2019-04-15):
我用台达DVP28SA2通讯控制台达A3伺服电机(扭矩模式),当控制一台伺服电机是,正常运作,通讯地址正确,用的是MODRW指令

当连接两台是,想同时控制两台电机做之前相同的程序动作,可发现只有一台电机运作,另一台不正常运作甚至不动,也是用MODRW指令控制。查了百度,可能是MODRW指令不能一个周期内同时传输两个指令,这样就不能同时控制了,求大神指点小弟该如何改写程序,可以同时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A:
分别控制两个都正常吗?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了吗?关键是通讯站号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了解modbus的机制,属于一问一答的方式,那么你的图2显然是错误的,不能同时跟2个从站同一时间进行通讯,那么改正也就很明显了,可以做个轮训访问,用时钟的上升沿做个计数器 ,用计数器的不同数值去触发通讯

网友D:
不能同时给两台伺服发送数据,会造成“高速公路”堵车,正如4楼所说的,需要使用轮训方式,分别对两台伺服分别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控制两个都正常吗?

分别控制两个,都正常,但是一起控制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了解modbus的机制,属于一问一答的方式,...

大神,可以试编程一下给小弟看看么,感谢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了解modbus的机制,属于一问一答的方式,...

这位彩色气球老师的解答很清楚了,就是这么解决。

网友F:
分开时间来控制

网友G(2019-06-15):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学习了!

都是大神,轮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