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系统仪表及控制设备是否必须经过SIL认证

楼主(2019-04-16):
sis系统的仪表及控制设备是否必须经过SIL认证的?最近在做SIS系统改造,咨询了一些大品牌的厂商,经过SIL认证的仪表和控制设备的价格,是没有认证的一倍乃至几倍,如果全部用经过SIL认证的仪表及设备,成本之高让人难以承受。

实际上在很多工厂都存在不能完全满足sis的情况。

网友A(2019-10-31):
做SIS您既然已经咨询过了那么肯定知道要做HAZOP分析LOPA定级,根据设计院的实地考察后结合本厂的实际情况定用SIL的等级,经过SIL认证的(德国TUV)一般是要贵一点,按规范来说仪表阀门等都需要达到认证等级,但是说实话,国内还真没有几家能做到,所以退而求其次阀门仪表一般未做认证,或者是SIL2的中低级认证(15169070869)

网友A:
按规范来说仪表阀门等都需要达到认证等级,但是说实话,国内还真没有几家能做到,所以退而求其次阀门仪表一般未做认证,或者是SIL2的中低级认证

网友A:
既然已经咨询过了那么肯定知道要做HAZOP分析LOPA定级,根据设计院的实地考察后结合本厂的实际情况定用SIL的等级,经过SIL认证的(德国TUV)一般是要贵一点,按规范来说仪表阀门等都需要达到认证等级,但是说实话,国内还真没有几家能做到,所以退而求其次不要认证,或者是SIL2的中低级认证,我们也是厂家15169070869康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