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油渍沾污电机和齿轮箱问题与机械噪音

楼主(2019-04-16):
ABB机器人油渍沾污电机和齿轮箱问题与机械噪音——ABB机器人故障维修  ABB机器人油渍沾污电机和齿轮箱问题与机械噪音

ABB机器人油渍沾污电机和齿轮箱

描述
马达或变速箱周围的区域出现油泄漏的征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底座、*接近配合 面,或者在分解器马达的*远端。

后果
除了外表肮脏之外,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泄漏的油小非常少,就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 是,在某些情况下,漏油会润滑马达制动闸,造成关机时操纵器失效。

该症状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各种原因按概率的顺序列出):

• 齿轮箱和电机之间的防泄漏密封。

• 变速箱油面过高。

• 变速箱油过热。

操作小心在接近可能发热的ABB机器人组件之前,请遵守注意— 热部件可能会造成灼伤!中的安全信息。

根据每个ABB机器人的产品手册中的说明更换密封和垫圈。

检查电机和齿轮箱之间的所有密封和垫圈。

不同的 操纵器型号使用不同类型的密封。

机器人产品手册中指定正确的油面高 度。

检查齿轮箱油面高度。

根据机器人的产品手册检查建议的油 面高度和类型。

齿轮箱过热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 使用的油的质量或油面高度不正确。

• ABB机器人工作周期运行特定轴太困难。研究是 否可以在应用程序编程中写入小段的“冷却周期”。

• 齿轮箱内出现过大的压力。

操纵器执行某些特别重的负荷工作周 期可能装配有排油插销。正常负荷的操纵器未装配此类排油插销,但可从您当地的ABB代表处购买。

ABB机器人机械噪音问题

ABB机器人油渍沾污电机和齿轮箱问题与机械噪音

情况描述

在操作期间,马达、变速箱、轴承等不应发出机械噪音。出现故障轴承在失败之前通 常发出短暂的磨擦声或者嘀答声。

导致后果

失败的轴承造成路径**度不一致,并且在严重的情况下,接头会完全抱死。

可能的原因

该症状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各种原因按概率的顺序列出):

• 磨损的轴承。

• 污染物进入轴承圈。

• 轴承没有润滑。

如果从变速箱发出噪音,也可能是下面的原因:

• 过热。

建议执行以下操作(按概率列出): 参考信息操作 小心 在接近可能发热的机器人组件之前,请遵守注 意—热部件可能会造成灼伤!中 的安全信息。
1 确定发出噪音的轴承.

2 在机器人的产品手册中指定。确保轴承有充分的润滑。

3 在机器人的产品手册中指定。如有可能,拆开接头并测量间距。

4 根据机器人的产品手册更换有故障的马达。电机内的轴承不能单独更换,只能更换整个电 机。

5 有关如何处理轴承的常规说明,另见机器 人的产品手册。 确保轴承正确装配。

6 根据ABB机器人的产品手册检查建议的油面高度和类型。 齿轮箱过热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使用的油的质量或油面高度不正确。

ABB机器人工作周期运行特定轴太困难。研 究是否可以在应用程序编程中写入小段的“冷却周期”。

齿轮箱内出现过大的压力。

7 操纵器执行某些特别重的负荷工作周期可 能装配有排油插销。正常负荷的操纵器未 装配此类排油插销,但可从您当地的ABB代表处购买。

联系电话:181673673925

更多机器人产品信息请点击:ABB机器人

更多机器人技术信息请点击:
http://abb_robots.gong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