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导入的西门子的宏大小可以改变吗

楼主(2019-04-16):
eplan导入了西门子官网下载的宏,可是端子之间的间隙太小了,如何才能改变端子间的间隙呢,求助~~~

网友A:
有视图缩放功能,点击视图工具栏上,有个其他的菜单栏选项,有个缩放,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再导出CAD,但导入过来,然后修改尺寸大小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视图缩放功能,点击视图工具栏上,有个其他的菜单栏选项...

谢谢您的建议,我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B:
有办法,自己把图分解了,然后自己在重新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自己把图分解了,然后自己在重新布局

可以操作一下吗

网友B:
360截图20190419110837689.jpg360截图20190419110855921.jpg楼主选择插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择插入设备



然后怎么操作啊?

网友C:
插入设备后,如果宏图形是一个整体,将其解除组合后,调整布局即可。

网友D(2019-09-1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视图缩放功能,点击视图工具...

菜单栏,编辑---其他---取消组合,调整布局即可。

网友E(2020-03-0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哦。

网友F:
感谢诸位大师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楼主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或自己已经找到问题解决方案以后,跟自己帖子分享经验

网友G(2020-04-16):
eplan上面可以画plc实物图吗

网友H(2021-05-30):
引用 网友C:
插入设备后,如果宏图形是一个整体,将其解除组合后,调整布局即可。

太棒了,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了,这样就可以先把整体的东西画在一起,然后有单独要划到其他地方的东西就可以单独拎出去,而且最后自动形成接线图的时候也不会出错,点赞!

网友I: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