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如何读取压力感应器的数值

楼主(2019-04-16):
手头上有一台三菱FX2n,和ZSE30压力感应器,刚刚去收PLC,不懂该如何用PLC读取压力数值进行判断

求大神指点PLC该如何编写程序,如何接线

网友A:
压力数值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定的,压力感应器有说明书,设定好了数值,就有输出,

要读取的话加一个模拟量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你是用模拟量接线,还是用通讯,如果要用通讯直接读取他的地址就行了,如果要用模拟量,你通过计数函数来进行计算K   y=Kx+B

网友C:
你的传感器支持模拟量,看一楼的说明书,你的PLC有模拟量ad模块吗

网友D:
采集压力有通过串口通信方式,也有通过PLC模拟量模块进行读取方式,不管什么方式,先把数据读到PLC,然后再转换为实际工程量,转换过程就是函数建立和求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