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启动后噪音如何解决

楼主(2019-04-16):
在给客户设备改造时用到两个三菱MR-J3-A电机,在启动后几十秒会发出呲呲呲比较尖锐的噪声,运行过一会又没声音了,但是停下来重新启动又会有噪音。咨询过厂家技术支持,说是改PA09这个参数(调谐响应性改小一点),并没有什么作用。MR-J3-A也没有一键调整的功能。请问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产品过了一年保修期,厂家不提供现场技术支持。第一次用这个电机,找不到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法,还请大神帮忙解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空载试一试,还有这样的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空载试一试,还有这样的声音吗

空载的时候也有声音呢?这个应该怎么调

网友B:
转动惯量参数设置有问题,即使空载也会有声音的,多看看手册

网友C(2023-06-09):
响应参数可以看看,要先排除机械装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