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无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9-04-16):
大神们帮忙看下,CPU315无法与电脑通讯,STOP灯闪烁请求被动复位,按照方法长按MERS9秒复位无效果,将MMC卡拔下来就可以正常通讯。这种现象MMC卡坏了?还有救吗?

网友A:
1.MMC卡插在CPU的底板中。CPU要求整机复位(STOP LED灯慢闪烁)。
2.将开关扳到MRES并在那里保持(大约9秒)到STOP LED灯持续亮。
3.在接下来的3秒钟内必须将开关扳离,并再次扳到MRES。STOP LED灯在删除过程中闪烁。

网友A:
直接把卡拿到电脑上看能不能看到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要复位MCC卡,一楼写的操作方式是正确的,若果不能复位,卡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