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葩规定合理吗?

楼主(2019-04-16):
为节约成本,最近奇葩的上面领导给我们个不成文要求,熟人公司,以后零线,可以不用匹配的,如2.5火线用1.5零线,零线没电,不用那么大浪费。有这样节约的没?

网友A:
熟人公司,以后零线,可以不用匹配的,如2.5火线用1.5零线,零线没电,不用那么大浪费。

……………………………………………………………………………………………………………………………………

不是熟人公司,估计零线也省了

网友B:
这种事情不要签字,出了问题就是你的

网友C:
能节约到这种地步也是绝了

网友D:
这领导也是奇葩了

网友E:
告诉他是国家龟腚,违者枪毙。

网友F:
腻害

引用 网友E:
告诉他是国家龟腚,违者枪毙。

网友G:
三相电系统吗?三相电系统的话零线用的小也是正常的,因为在三相电系统中零线本来就是走小电流的,国标中也是这样规定的,比如三相四线电缆中火线4平方的话,零线就是2.5平方的。

如果是单相电系统,两根线的电流是一来一回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两根线必须要用同等规格的,否则就是有安全隐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