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不留痕迹的清洁保养伺服行星减速机

楼主(2019-04-16):
伺服行星减速机有效保养主要注重八个方面:

1、保持减速机清洁

当伺服行星减速机运转时,进气口周围至少3米处不得有灰尘、水渍和其他碎屑,以防止行星减速机内部被拉出,短路介质或损坏电线绝缘层,造成匝间短路,电流增加,温度升高和烧毁减速机。因此,为了确保减速机具有足够的绝缘电阻以及良好的通风和冷却环境,行星减速机在长期运行期间可以保持安全稳定的工作状态。

2、检查并确保启动设备正常工作

始终检查接触器触点、线圈芯、接线螺钉是否可靠,机械部件是否灵活,使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从而确保启动工作时不会烧坏减速机。

伺服行星减速机装置的技术状态在减速机的正常起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烧毁的减速机大多是由起动设备的不当操作引起的。如果起动装置具有缺相启动,则接触器触点将引弧触发。

3、检查传动和旋转部件

检查传输是否灵活。、是可靠的;联轴器的同心度是标准的;齿轮传动的灵活性等。如果发现任何卡住,应立即停止查找原因,然后运行。

如果伺服行星减速机过载,主要原因是由于拖曳负载过大,电压过低或驱动器引起的机械堵塞。如果过载时间过长,减速机会从电网吸收大量有功功率,电流会急剧增加,温度也会相应升高。在高温下,减速机的绝缘会老化并烧坏。因此,请保持行星减速机始终以额定电流运行。

4、电流检测

当伺服行星减速机运行超过额定电流时,线圈温度将升高,导致绝缘劣化。、寿命缩短或线圈烧毁,因此应减轻负载以使其低于额定电流。另外,当三相减速机的相之间的电压不平衡时,产生不平衡电流,并且温度升高不平衡,导致局部过热。因此,应定期测量每个相的电流值并记录。对于三相异步减速机,三相电流的任何一相的电流与其他两相的平均电流之间的差值不允许超过10%,以确保伺服行星减速机的安全运行。如果超过,则表示减速机有故障,需要及时查明原因并予以消除。

5、绝缘电阻测试

当伺服行星减速机置于高湿度空气中时、当停止时间较长或环境温度急剧变化时,由于绝缘层的吸湿性,电气性能会下降。另外,附着在绝缘体表面上的绝缘体的水分或附着力也导致绝缘电阻降低。因此,定期检查或分解设备以及减速机的长期停用必须在绝缘电阻之前以毫米为单位进行测量。在测量低压减速机时通常使用500V兆欧表,而高压减速机使用相应水平的1000V及以上的兆欧表。

6、检查减速机温度

如果伺服行星减速机通过过载运行,则电压在额定或不平衡状态下长时间运行,并且当由于通风不良而温度升高太高时,绝缘劣化并且寿命缩短。

如果伺服行星减速机轴承过热且缺油,如果发现轴承附近的温升过高,应立即停止。轴承滚动体、滚道表面无裂纹、划痕或损坏,轴承间隙是否过度摇动,内圈是否在轴上旋转等。在任何上述现象的情况下,轴承必须在重新加工之前更新。

此外,应定期检查通风状态,以测量冷却空气的入口和出口温度。当温差过大时,由于灰尘等的附着,冷却空气量减少,因此应小心清洗或分解。

7、检查减速机振动情况

如果伺服行星减速机振动,则会使与其连接的负载部分在不同的心率上增加,并且减速机上的负载将增加。当负载过载时,行星减速机会烧毁。

 因此,在行星减速机运行中,特别是大功率减速机时,有必要检查地脚螺栓、减速机端盖、轴承压盖等,接地装置是否可靠,并及时发现问题。普通的振动可以用手接触定子框架。可以在耳朵或听音棒中使用异常声音。如果您需要详细信息,请使用振动计。如果它与日常状态不同,您应该详细检查它。振动原因是由于基础不良、转子不平衡、轴承异常、或其他机械原因如振动传递,仍存在电源电压不平衡、气隙不均匀引起的电磁力等电气原因。

8、检查轴承和润滑油

用于中小型减速机的滚动轴承通常是油脂密封的。密封润滑脂通常为锂基润滑脂,耐高温性能为、,机械性能稳定。使用寿命约为30,000小时。润滑脂的寿命可以说是轴承的寿命。 。

太少会使减速机轴承产生润滑效果并增加磨损。伺服行星减速机的润滑脂标准通常是减速机每6个月更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