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JTE32S烧充电电阻,新手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9-04-16):
金田JTE32S 炸机,更换整流模块IGBT和驱动一10K电阻后,空载启动输出正常,带载后 烧充电电阻,继电器正常,无24V,查控制管子没问题呀,不知何故?无奈是新手,只好拜求各位大侠!

网友A:
带载后 就烧了? 超过负载了吧

网友B:
带载就烧,说明你已经超过它所能承受的负载了,换驱动更大一点的

网友C:
估计继电器没有吸合,你那继电器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继电器没有吸合,你那继电器电压是多少

继电器是没有吸合,控制的24伏,没有过采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估计继电器没...

完美修复,是继电器的控制管子不良所致,在这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