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PLC控制伺服电机的圈数

楼主(2019-04-16):
我用DVP控制A3伺服电机,在扭矩模式下,设定不同扭矩和速度分3段控制电机,但是最后需要电机具体转了多少,本人刚刚接触伺服这一块,不知道怎么读取电机总共转了多少圈,或者一个时间的圈数,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外接一个光电   接在PLC的高速计数输入  就可以了

网友B:
读取伺服编码器数值,然后用编码器数值/你的电机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伺服编码器数值,然后用编码器数值/你的电机分辨率

不懂怎么读取编码器数值,大神可以在指点指点么,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读取伺服编码器数值,然后用...

就是通讯,你现在伺服不是靠通讯运动的吗?  伺服参数里面有参数叫“当前编码器位置”,直接通讯读到你的plc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需要将伺服的P0.017设置为3,此步骤功能是设置P0.009中的数值为当前电机的回授位置。

然后利用PLC通讯去读取P0.009中的值,P0.009的通讯地址为(0022和0023,均为16进制的)。

剩下就是程序的编辑,运动之前读取一次,运动过后读取一次,差值在除每圈的pulse就是圈数。

网友A:
你这主要是用来做什么?

网友D(2019-05-23):
感谢诸位大师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楼主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或自己已经找到问题解决方案以后,跟自己感谢诸位大师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楼主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或自己已经找到问题解决方案以后,跟自己帖子分享经验,如果是积分悬赏求助,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帖子分享经验,如果是积分悬赏求助,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

网友E: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为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