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协议测试软件

楼主(2019-04-17):
我有个使用ethernet/ip的设备,现在没有plc,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网络调试助手的ethernet/ip协议调试软件?或者其它的测试方案也行,感谢

网友A:
有啊  这种很多 网上找一个下载

网友B:
这种软件很多的,最好是早点去用调试软件去和设备先进行通信,成功以后,再和PLC通信,这样上手就快一些,否则你直接用PLC去连,如果通信不成功,查找问题范围又扩大了

网友C(2021-03-31):
楼主,那个软件,你还有没有,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