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始学习300PLC之前一直是学习200的

楼主(2019-04-17):
因为参加比赛要用到300之前一直在学习200的

网友A:
去西门子官网下载资料

网友B:
200学的如何了?

网友C:
从厂家的选型手册开始看——然后硬件组态手册——编程软件使用手册——LAD,STL手册——编程手册。

其实也不需要去西门子下载资料,你软件装好这些手册就在安装目录中了,耐心看3个月,大概这点手册看3~8遍,基本可以秒掉这里版主的水平了。

HAVE FUN!

网友D:
回复内容:真的吗?

引用 网友C:
从厂家的选型手册开始看——然后硬件组态手册——编程软件...

网友E: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一款上手了,别的入门也很快,最主要是多看看300硬件手册及其编程系统手册,注意和200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从简单的小实例入门开始,最好是找一些相关入门视频参考,上手就很快,只要线路不要接错,就使劲玩,死命玩,PLC这东西多玩才能学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学的如何了?

中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一款上手了,别的入门也很快,最主...

网友F: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一款上手了,别的入门也很快

网友G:
300较200系统主要的编程不同在硬件组态方面,300需要先做硬件配置,配置错了无法编译。就小规模来说差别不大。

但300系统是中型控制系统,扩展功能强大,可以几套设备联网组成一两千点的大系统。可以扩展通讯模块,只要不是连续生产(停机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工控场合都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油!!!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较200系统主要的编程不同在硬件组态方面,300需要先做硬件配置,配置错了无法编译。就小规模来说差别不大。但300系统是中型控制系统,扩展功能强大,可以几套设备联网组成一两千点的大系统。可以扩展通讯模块,只要不是连续生产(停机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工控场合都适用。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希望学成出来多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学成出来多分享一下经验

好的,谢谢支持

网友I:
理解关键点即可!!最主要的是自己找个项目练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理解关键点即可!!最主要的是自己找个项目练手即可!!

谢谢谢谢🙏!

网友J:
没有这么夸张,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程序,试运行,有问题就上官网看资料,对照解决,三天就可以上手,后面的就只能慢慢的越来越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这么夸张,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程序,试运行,有问题就上官网看资料,对照解决,三天就可以上手,后面的就只能慢慢的越来越熟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