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一直烧坏

楼主(2019-04-17):
设备上有两个光电开关,24V的,PNP常开型。棕色:24V+    蓝色:0V    黑色:信号线,其中黑色线是进到西门子PLC的DI点。设备上的所有线都是经过一个转接盒,然后再到控制柜。转接盒端子排上做了强弱电隔离,设备机架上也做了接地线。设备上有一个变频电机(电机接了地线)。现在的情况是,这两个24V供电的光电开关一直烧坏,有的时候是上电后隔一段时间烧,有的时候是电机动一会就烧坏。烧坏的开关有糊味,发烫,烧坏过程中会发出嗤嗤的声音。开关烧坏的过程中,机架上一个24V供电的称重传感器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光电开关是什么品牌的,尽量买大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开关是什么品牌的,尽量买大品牌的。

因为是需要防爆的,好多厂家都没有这种距离80mm的防爆光电开关,所以,采购选的好像是一款国产的,小品牌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光电开关是什么品牌...

但是,即使是小品牌,质量会这么差吗?每次坚持不到半天就坏了。开关刚买到时,我们把这个开关单独用24V电源接上,挂了一整天都没事

网友B:
把这个光电开关单独供电试试,不用PLC的DI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光电开关单独供电试试,不用PLC的DI点

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虽然开关烧了好多,但是PLC的DI点一直都是好的。而且,开关的24V供电是外加的24V电源供的,不知道您这样试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回复内容: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你是信号线接的PLC,那就按照说明书仔细检查下接线,逐一排查吧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把这个光电开关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C:
现在的大部分光电开关都具有自我保护功能,即使接错线,也不会烧,但会出现没有输出的情况。你这个过一段时间就烧掉,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接线的问题,也可以尝试单独供电

网友D:
估计线路没有压紧,虚接了

网友E:
外部电源与PLC电源可能存在电位差,你没试过用PLC本身的电源试试,安装好后检测物体情况是否正常,启动一下变频器,测量光电开关的电压是否有变化。只能是试验,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F:
变频器高频干扰。屏蔽干扰+滤波试下。

网友G:
回路加二极管

网友D:
五年前买了一个价值8元的接近开关(因为当时客户要求不用可拔插的),就在客户厂区附近买了一个,一直担心会坏,这么几年过去了,一直很稳定,价格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H:
不关价格的事,我觉得是强电-流进了控制电,亦或是变频器泄漏增大

网友I:
看你用的欧洲PLC,不要告诉我你把24V接地或者0V接地了(欧洲标准),反正用欧洲标准的话,损坏传感器是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I:
如果你单独用电源不会有问题,建议你把光电开关输出用继电器隔离再送入PLC

网友J:
注意同电路中是否有电感器件,增加光电开关两端加入防涌浪器件试试,直流的用个二极管,交流的用阻容抑涌器。应该是高电压击穿造成的后果。

网友K:
注意光电开关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L:
烧坏的开关有糊味,发烫,烧坏过程中会发出嗤嗤的声音 这时你测一下光电开关的输入电压绝对高于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