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太大无法写入

楼主(2019-04-17):
产品型号:CPM2A

相同的两台PLC,将新PLC程序读出后写入旧PLC时显示程序太大?这个怎么理解?是设置不对吗?求大神指教如何写入

网友A:
图片反了,重新编辑一下图片吧。

网友B:
回复内容:我调了哈

引用 网友A:
图片反了,重新编辑一下图片吧。

网友C:
程序输出地址有重复使用,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输出地址有重复使用,报错了

欧姆龙的是否允许重复使用啊?

网友D:
早期软件有可能没有现在完善,对重复输出检测可能通过可以下载,

现在的软件编译时出错拒绝下载

以前我用手持编程器写C20的程序,重复输出是可以,只是前面输出无效:只有最后一个输出逻辑有效

网友E:
楼主下载的时候只选择下载程序。其他的不要打√,有√去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HAPPYmw 程序输出地址有重复使用,...

-------------------------双线圈输出有警告,但是允许下载,主要还是看编译完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软件有可能没有现在完善,对重复输出检测可能通过可以下载,现在的软件编译时出错拒绝下载以前我用手持编程器写C20的程序,重复输出是可以,只是前面输出无效:只有最后一个输出逻辑有效

谢谢指导,但是最主要的是,从PLC上载的完整程序无法再次写入PLC内部,提示超内存。想请大神帮忙解惑,575782302初学无指点有很多困惑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程序输出地址有重复使用,...-------------------------双线圈输出有警告,但是允许下载,主要还是看编译完的提示

十分感谢指教,方便的话可否加Q,初学PLC到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