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MICSV90USB驱动安装不上
小威!

楼主(2019-04-17):
SINAMICS V90 USB驱动安装不上  已经下载完了但是选择以后驱动不上的 大神们抢救一下把

网友A:
楼主的电脑系统是正版系统吗?

小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脑系统是正版系统吗?

已经处理完毕,系统文件丢失了,插USB都没反应的,连U盘都不认了 。

网友B(2019-07-18):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的电脑系统是正版系统吗?...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下载了驱动也装不上,是系统哪边的文件丢失了?但是我的插U盘还是有反应的;望赐教

网友D(2020-03-17):
我的也是一样,楼主如何解决的?

sinamics vx0_g2

网友E(2020-05-28):
有人解决这个驱动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