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想用更久?看这里吧

楼主(2019-04-17):
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述下延长变频器寿命的窍门,这首先还得从影响变频器寿命的原因上分析,我列出了以下六点总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更好的掌控变频器。

VFD-CP-3

1、环境温度: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尤其是设备停机后再次上电时,由于变频器因停机断电,自身温度冷却后,空气里的水分冷却并附着于电路板上、机壳上、铜牌间,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如果此时变频器内部粉尘堆积较多,且未及时的保养清理,变频器的故障率将会很高,甚至有多台设备同时损坏的可能,直接导致停产。

2、变频器工作温度: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温度太高或者太低将会导致电子元件工作异常,为确保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必须保证变频器电柜有良好的通风散热系统,电柜进出风口无堵塞,保证换气风机工作正常。

3、振动和冲击:因变频器内部的电气连接通常为螺丝连接,各电路板之间的排线也为接插件,如变频器工况振动较大,易导致这些部位接触不良。

4、粉尘:变频器不适合工作在粉尘较多的工况下,因变频器自身散热依靠强制风冷,粉尘较多易导致变频器散热风机堵转,甚至烧坏风机,粉尘还会堵塞散热风道,导致热量不能及时排出,变频器得不到良好的散热,自身工作温度升高,将会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并停机,严重时直接损坏变频器。

5、 供电电源:供电电源异常大致分以下3种,即缺相、低电压、过电压,这3种情况将会直接导致变频器不工作,这些异常现象的主要原因多半是输电线路造成的,有时也因为同一供电系统内出现对地短路、相间短路或者有大型动力设备启停导致,除电压波动外,有些电网或自行发电的单位,也会出现频率波动,并且这些现象有时在短时间内重复出现,为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对变频器供电电源也提出相应要求。

6、雷击、感应雷电:雷击或感应雷击形成的冲击电压,在一些季节雷电较多,雷电传入电网中将会导致变频器的损坏,所以需要对避雷装置做检查,保证避雷装置发挥重要。此外,当电源系统一次侧带有真空断路器时,短路开闭会产生较高的冲击电压。为防止因冲击电压造成过电压损坏,通常需要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压敏电阻等吸收器件。真空断路器应增加RC浪涌吸收器。若变压器一次侧有真空断路器,应在控制时序上,保证真空断路器动作前先将变频器断开,操作电工因具备这方面的操作规范要求。

VFD-B-4

而我们东莞市吉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司所销售的变频器,自然是避免了上面六点影响变频器寿命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