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800系统的DI810、DO810模块可带电插拔吗

楼主(2019-04-17):
如题,ABB AC800DCS系统的DI810、DO810模块损坏了,需要更坏,可以不停电直接插拔更换吗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支持热插拔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支持热插拔。要是更换模块必须断电的话,损失就大了

网友B:
810 是非冗余的卡吧?

如果这样 是不能直接热插拔的。

非得要换,那就把里面的点都强制了 再换卡。不然工艺那边会吓一跳的。

如果是冗余的  是可以热插拔的。注意防静电就好了(热插拔的时候放放身上的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