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工控板用RS485连接扩展I/O

楼主(2019-04-17):
两个仿三菱FX2N-PLC的工控板,通讯口只有8针母头和485接线A/B端,1.可否两个A接一起,两个B接一起,直接实现扩展I/O点。

现在是4路工位,一个工位10个输出点,需要40个输出点共用一个MCGS触摸屏,现在手头上最多的是28个输出点的,还少12个输出。我说直接换正规扩展模块,老板不肯,说要节约成本。能否用这两个板直接实现扩展,用最少的成本去实现这在我看来有点逆天的操作。首先接线该怎么接,其次大概思路是怎样的。只能再次麻烦大家了

网友A:
首先你要了解你这块是否支持通信,有了485接口,在研究一下通信指令,最好把系统手册通信部分研究一下,把相关资料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一试,如果有数据反馈,在上PLC

网友C:
有485口  只要通讯上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D:
也就是说可以从一个PLC通过485发出数据,另一个PLC通过同一根线接收数据。

网友E:
那站号该如何设置呢?PLC站号是直接界面设置的,还是用D8176/D8177TX2.PNG

网友:
由于是简化版PLC,没有FROM/TO指令功能.....,用正常PLC连接FROM/TO已经连上,现在需要把FROM//TO转化为RS指令形式,现把正常FROM版本发到楼顶。该怎么操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了解你这块是否支持通信,有了485接口,在研究...

网友F:
算了,先结帖

网友G(2019-05-23):
如果是积分悬赏求助,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