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用一个触摸屏控制两台伺服

楼主(2019-04-17):
就是公司现在要做一个用一个台达DOP-107BV的触摸屏来控制两个台达伺服驱动器,我以前没做过。希望能有师傅教。

楼主:
控制要求为:控制电机正转启动,暂停, 反转启动 暂停,  然后速度可调就行了

网友A:
触摸屏直接控制吗?不行的吧!没有控制器吗?

网友B:
触摸屏和伺服驱动器之间需要走通讯协议控制

网友C:
走通讯吧。。。。

网友D:
走通讯,把相关的参数都设置好。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和伺服驱动器之间需要走通讯协议控制

是的,就是要走通讯。就是里面的相关参数还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做过的朋友能分享一下他做好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直接控制吗?不行的吧!没有控制器吗?

没有PLC,控制器啥的。就只有触摸屏,伺服驱动器。需要走通讯,具体的我也还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E:
你伺服驱动器支持通信吗?

网友F:
走通讯,好像只能简单控制,不能像plc那么复杂

网友G:
以前就走过触摸屏mudbus通讯变频器,但是直接触摸屏通讯伺服还是第一次听,希望楼主有时间能继续更下去,看一下过程和效果。

网友H:
跟控制变频器原理差不多

网友I(2019-05-23):
如果是积分悬赏求助,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就走过触摸屏mudbus通讯变频器,但是直接触摸屏...

我已经在下一个帖子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诸位大师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楼主在得到满意答案...

已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