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编的程序求教老师??

楼主(2019-04-17):
老外编的程序,实在看不懂,求教老师指点。

PLC控制MR伺服电机,下图中是PLC控制伺服的FB程序,但每段程序开头都有下图中的这一串先用轴编号减去1,然后再分别乘以10,100,150,有的还乘以1000. 第二张图片再用乘后的结果加上个常数去控制伺服。

问题是1.为什么用轴号减去1?

           2.为什么要分别乘以10,100,150,目的是得到什么?

           3.乘后的结果再加上个常数是啥意思?

三菱新手,求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结合工艺才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结合工艺才能明白

谢谢!

网友B(2021-01-08):
我猜,有可能是作为给每个轴的控制参数存储地址做变址索引,因为单看一段程序,看不出来,纯属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