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SQL2005连接

楼主(2019-04-17):
首先感谢之前工程师的指导。

使用外接数据库,目的:解决力控比较频繁操作会导致卡顿状况。(数据量大时使用)

原料:SQL2005 SERVER安装包,力控软件

  1. 打开SQL安装包,选取相应的系统(32或64)1SPLASH.PNG

  2. 如遇到ISS未安装,可直接略过下一步选取126项进行安装

  3. 点击默认实例,使用内置系统账户

  4. 重点为此,要选混合模式,到时候报表要用到(密码自定)

  5. 安装完成后,打开SQL。

  6. 连接SQL,服务器名称复制下来打开数据库

  7. 右键“附加”.

网友:
7.选取“添加”,找到我们的当前运行力控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选取数据库备份mdf格式文件,点右下角“确认”,完成后退出数据库。

8.打开力控开发界面,打开后台组件.

9.选取后台组件名称下第一个,衔接SQL,点选设置

10.点选SQL,点开属性部分,输入之前复制的服务器名称,使用指定用户和密码,允许保存,测试连接成功完点确定即可.

网友:
有些关于公司信息掩盖了,见谅。由于我也是小白,具体为什么,什么时候使用SQL还不是很清楚,整理下资料,以后也不会忘。

网友A:
感谢总结分享,类似的经验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经验分享的有奖活动哦,http://bbs.gongkong.com/d/201903/785834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