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零点没有任何征兆就丢了。

楼主(2019-04-17):
机器人系统:机器人是库卡机器人KR16-2,系统是8.3.7

问题:机器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自己丢零点,没有发生碰撞和其他事故。

想知道问题点:1、机器人在没有碰撞就自己丢零点有什么原因导致?

2、有什么好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搞一个硬件(接近开关)作为原点

网友B:
机器人位置控制大多都是电机编码器绝对保存位置,在不停电的情况下不会起变化,除非编码器光盘问题(问题很多需要现场直接通过观察分析),注意伺服器上位置保存电池时间过长而用尽,断电即丢失,编码器连接导线插头松脱接触不良以及导线的断裂。修复后用机器人的所带资料查阅恢复零位。

网友C:
丢了一个轴的零点,还是6个轴都丢了

网友D:
下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丢了一个轴的零点,还是6个轴都丢了

只丢一个零点,上次也是这种情况,上次是丢了两个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个硬件(接近开关)作为原点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你说的我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位置控制大多都是电机编码器绝对保存位置,在不停电...

你说的这个有可实际操作的吗?因为电池这一块是新设备,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吧。然后就是线路我这边也都查了一下,没有松动的痕迹。

网友B:
这个丢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的,工作运行时直接丢的还是关机停电后再开机时丢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丢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的,工作运行时直接丢的还是关机...

这个是我在运行完程序,机器人停在HOME位置,后面没有动过,我回来准备去启动程序的时候,它自己就零点丢了。

网友B:
检查电机刹车有可能磨损,刹车扭矩不够会造成这种现象停止后跑出零点,零点位置尽量手臂位置与地面垂直,就不容易造成电机刹车或定位扭矩不够在零点位置停止后跑位。手臂的角度与地面角度越小越容易跑位。有时电源的噪声干扰也会引起电机不稳定零点停止时容易造成丢位。

网友E(2019-12-10):
接地不规范的问题,库卡80%丢零点都是接地不规范造成的

网友F(2020-05-07):
零点丢失找到原因了吗?

我的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G:
谢谢楼主,KUKA的资料正急需,学习一下

网友H(2020-12-12):
买个矫正的矫正下

网友I: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J:
KUKA的EMD也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