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plan中找不到一些传感器的符号

楼主(2019-04-18):
在eplan中找不到光纤传感器(3线),电感传感器的符号,请高手们赐教!捕获.JPG

网友A:
从符号中的接近开关中能够找到。

如果你想符合跟你的图中完全一致,你也可以自己画。

要是近似就可以,你就从符号库中找。如下。

网友B:
平面的自己画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符号库自带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符号库自带就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的自己画一个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的自己画一个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我是新手,还不懂得怎么自己画呢!

网友D:
自己制作,能用通用的就用通用的吧

网友E:
自己随便画,定义符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