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旋转的轴如何检测停止了用什么检测开关

楼主(2019-04-18):
高速旋转的轴 如何检测停止了 用什么检测开关  请高手指教!!检测信号需要进入PLC

网友A:
你让轴单独伸出一个小点,然后你随便用一种开关检测这个小点,当轴旋转时,检测开关肯定是能检测到的,然后轴有信号输入到plc里面,而当轴停止下来时,光电就不会检测到那个信号了,但是具体怎么处理这个信号,还要在plc里面

网友B:
弄个感应的  然后接入PLC告诉输入点

网友C:
高速旋转的轴上是不太好加其他东西,最便宜方法是测试轴上连接其他的东西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