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用台达PLCMC指令显示出错

楼主(2019-04-18):
我编写了一段程序,用到了两次MC指令,用了MC N0-MCR N0,之后再用MC N1-MCR N1就出错了,求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改

楼主:
把MC N1改为N0就又可以了,但是这样就出现两个MC N0了

网友A:
指令用错了,你嵌套的不对,可以参考一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用错了,你嵌套的不对,可以参考一下图片

这是三菱格式的吧,我是用台达的,跟三菱不一样呀

网友B:
没有嵌套结构时 ,通用 N0 编程。 N0 的使用次数没有限制 。 有嵌套结构时 , 嵌套级 N 的地址号增大,即 N0--N1--N2 ……N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