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项目分享】+欧姆龙CP1L-E通过modbus读写电量表

楼主(2019-04-18):
因为项目上需要把车间各机台的用电量统计出来,所以选择了数字式三相电流电压电量表。该表能够显示三相电流,电压,功率,电能,功率因数等。用欧姆龙PLC读取电流,电压和电量后供系统集中显示。

硬件连线

电量表12端子接A相电压,34端子接B相电压,56端子接C相电压  07APLC RDB+   08BPLCRDA-

09 10A相电流互感器   11 12 B相电流互感器  13 14C相电流互感器  15 16220V电源。

仪表设置

按住EN  出现800后修改为808  进入参数界面

LINE 选择3P4L

IR电流倍率选择40(200/5)

ADDr选择通讯站地址

BAUD 波特率 选择9600

PLC设置参数如下:

数据寄存器

4001起对应D32254 4017对应D32270

四 PLC编程

欧姆龙有建议modbus功能,可以通过设定DM区,然后置位A640.00来启动通讯。如下:

当通讯完成后,1秒钟再次发起通讯。W0.00作为触发信号,如果通讯不成功,重新发起通讯,H000作为触发信号。

因为欧姆龙这个通讯读取的字节和标准的modbus有高低字节的差异,所以编制了一个功能块,统一把高低字节调整后重新组合。

通过以上,可以实现电量,电流,电压,功率因数等读取。

柜子里有点脏乱差。哈哈。

网友A:
终于等到三哥的作品了

网友B:
作品很不错,要是相关资料在附件上,下载看看就更不错了,。我最近也在搞松下温度控制器KT4-1系列,2007年左右的产品,和MCGS走RTU,

网友C(2019-09-18):
谢谢楼主分享,看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C:
楼主发帖支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