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中继器的使用和说明

楼主(2019-04-18):
协议型双通道CAN网桥(工业级)

一、概述

    SG_CAN_Repeater一款具有两路通道的工业级智能CAN隔离中继器。

SG_CAN_Repeater能够实现信号再生、延长通信距离、提高总线负载能力、匹配不同速率CAN网络,同时强大的ID过滤功能可以极大降低CAN总线负荷,并具有故障指示智能切断功能。可以通过拨码开关和配置软件(升级版)配置两路CAN通道速率,升级版还可以通过配置软件配置滤波和路由功能。

二、规格与特性

标准:支持 CAN2.0A CAN2.0B 协议,符合 ISO/DIS 11898 规范

接口方式:CAN-Bus可选120欧姆终端电阻;

配置方式:拨码开关或配置软件(升级版)

性能参数:采用32位高速ARM处理器,数据吞吐量2000fps500Kbps,标准帧),内部48K数据缓冲区保证大量突发数据不丢包

电源:DC9-24V,典型值12V 50mA

物理尺寸:100mm*70mm*25mm(不计算导轨安装架高度)

安装方式:标准DIN导轨安装;

保护:15KV静电保护,1600W浪涌保护CAN

环境温度:-40---60°C

存储温、湿度-40---80°C  5%---90%

三、典型应用

 (1当两个不同速率CAN网络需要连接时,利用CAN网桥两路CAN接口分别配置相应CAN通道波特率,实现连接。

2当设备间通过CAN总线相互通信,但通信距离超过了CAN总线的距离限制时,利用CAN网桥的中继功能,实现信号再生,保证CAN网络的安全稳定。

3CAN总线数据量较大,需要有选择的收发CAN信息时,利用CAN网桥滤波和路由功能(升级版)减轻CAN总线负荷

四、LED状态

Power:电源状态指示,接通电源LED点亮;

CAN1CAN通道1发送数据时LED点亮;

CAN2CAN通道2发送数据时LED点亮;

ERR:有一路CAN通道错误值达到255,此路进入关闭状态LED点亮。

五、装箱清单

使用说明书一份(销售日期,作为保修的依据)CAN网桥一个、10Pin接线端子一个、USB线一根(限升级版)

六、 注意事项

软件配置时务必保证起始ID和结束IDCAN帧类型一致,详见配置说明。

拨码开关或软件配置都需要重新上电生效。

如需滤波路由拨码开关必须拨到PC,详见配置说明。

本产品已内置120欧姆终端电阻,如需接入短路相应接口即可。

模块不用时候应该用注意防潮、防尘。

七、故障求助、维修联系方式

一年包换,三年保修。销售日期:  年  月

配置说明:

    本产品分为普通版和升级版,普通版的USB口不能使用即不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配置也没有滤波和路由功能。

拨码开关配置用来配置两路CAN通道波特率

S/PC

CAN1

CAN2

ON

高位

低位

高位

低位

OFF

拨码开关(从高位到低位)

波特率

5Kbps

10Kbps

20Kbps

25Kbps

50Kbps

100Kbps

125Kbps

250Kbps

500Kbps

1)把单路开关S/PC拨到S,即根据拨码开关进行速率配置。

2)两个四路拨码开关CAN1CAN2从高位到低位为四位二进制数,分别代表不同波特率,ON1OFF0,与波特率对应关系如右图所示,其他值默认20Kbps

软件配置:用来配置两路CAN通道波特率和滤波路由功能

1)把单路开关S/PC拨到PC,即根据PC软件进行配置。

2)通过附送USB线连接电脑和设备(此时不需接电源)选择设备型号为CAN网桥。

3)选择设备对应的串口号并打开串口。

4)设置转换方向、CAN波特率、ID起始、ID结束、并选择是否使能接收和启用过滤功能,部分功能只有使能相关配置才能选择或填写。

接线说明:

VIN+VIN-分别接电源正负极,9-24V,典型值12V 50mA

Res+Res-120欧姆终端电阻使能端,如需120欧姆电阻直接短路这两个端口即可,内置120欧姆电阻;

CAN_HCAN_L分别接CAN总线的CAN_HCAN_L

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