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485通讯采集模块

楼主(2019-04-18):
D8120为0C81,9600,8位,1位,无效验。目的:需要接收采集模块H20/H21的数据

上图是在监视模式下无数据,模块站号为1,把A/B线端口换到信捷PLC,得到d100浮点数据4.1,排除硬件故障。

三菱plc采集数据我之前没做过,现在该如何操作才能用485采集到数据,程序该如何写,串口设置又该如何操作

网友A:
没有玩过 感觉挺高大上的。

网友B:
设的站号?PLC里面也要写进去

网友:
PLC里面写进去是怎么个写法,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
以后再研究,先结贴。现在直奔主题,FROM转RS

网友C:
太麻烦!用海为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用海为就很简单了

太麻烦,用正规的就更简单了,我还用费这么多事。想想就好了,条件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