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常见问题集锦

楼主(2019-04-18):
Q1、CC-Link的电缆名称是什么?

 回答;各厂商销售的各类CC‐Li nk电缆中,无特定推荐的电缆型号。

请使用CC‐Link协会认定的电缆。

 Q2、连接GX Works3(电脑)与iQ-F系列的Ethernet电缆,使用什么种类的电缆为好?

 回答;请使用对应Ethernet规格类别5以上的电缆产品(STP电缆)。

 Q3、FX5U/FX5UC CPU模块的软元件链接寄存器(W)和文件寄存器(R)可以锁存吗?

 回答;可以。但需要电池FX3U-32BL(选件)。

 Q4、FX5U/FX5UC CPU模块的软元件锁存范围为几号到几号?

 回答;客户可任意设定锁存范围。

可同样在CPU参数的存储器/软件设定中设定锁存范围。

 Q5、FX5U/FX5UC CPU模块的PLC设置软元件的锁存范围及方法?

(M/B/F/S/T/ST/C/LC/D)

 回答;软件操作:导航-参数-FX5UCPU-CPU参数-设置项目一览(存储器/软元件设置)-设置项目(软元件高速设置)-详细设置-锁存(1)-设定软件锁存范围。

 Q6、FX5U/FX5UC CPU模块的电源关闭时,数据寄存器(D100)会被清空,如果想作锁存处理,需如何设定?

 回答;通过CPU参数的存储器/软件件设定,需要设定锁存范围。

 Q7、MX Component是否可以和FX5U/FX5UC通讯?是选用串口还是以太网?

 回答;支持和FX5U的通信的MX Component ,版本号需要大于4.09K。

通过串口和以太网的这两种方式都是支持的。

 Q8、软件GX_Works3,可对应FX5U/FX5UC仿真功能吗?

 回答;GX Works3 Ver.1.025B以上版本对应模拟仿真功能。

 Q9、全转换与转换之间的区别?

 回答;全转换是指转换程序的整体,而转换仅转换程序修正的地方。

 Q10、设备(MELSEC iQ-F)的动作与监控状态不一致?

 回答;全转换并存储器初始化之后,请向PLC执行写入。

 Q11、使用软件GX Developer/GX Works2可以编写iQ-F系列程序吗?

 回答;无法使用GX Developer/GX Works2。

仅仅是GX Works3(iQ Works)对应。

 Q12、iQ-F系列是否可实现2轴完全同步运行控制?

 回答;FX5-40SSC-S或FX5-80SSC-S可对应同步控制功能。

 Q13、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内置的定位动作中可以变更指令速度吗?

 回答;可变更。请参阅MELSEC iQ-F FX5用户手册(定位篇)中的「关于定位动作中的指令速度」。

 Q14、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内置的定位动作中当前地址可变更为任意值吗?

 回答;可变更。例如使用定位指令时,把指定定位地址的操作数存放于字软元件中,改变其软元件的数值,即可实现地址变更。

 Q15、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内置的定位最多可以控制几根轴?

 回答;最多可以控制4轴。请使用晶体管输出机型CPU模块。(如果扩展连接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可简便增加控制轴数。最多可控制12轴(CPU内置4轴+每个扩展模块2轴×4台)。

 Q16、MODBUS通信时,主站上可以连接多少从站?

 回答;使用RS‐485接口时可以连接32个站,RS‐232C接口时仅可连接一个从站。

 Q17、如果追加通信接口,可以实现MODBUS多通道通信吗?

 回答;可以使用MODBUS的多通道通信。但是,主站仅可设定为1个通道。可以通过GX Works3的参数设定MODBUS的通信。

 Q18、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内置的RS‐485接口,可实现何种通信?

 回答;简易PLC链接、并列链接、MC协议、变频器通信、无协议通信、 MELSOFT连接、MODBUS(r) RTU通信、通信协议支持等。

 Q19、在已经设定好IP地址的情况,变更电脑后GX Works3和MELSEC iQ-F系列无法通过,可能原因是什么?

 回答;安全软件(防病毒软件)可能截断了Ethernet的通信。请暂时停止运行安全软件,或者设定安全软件允许Ethernet通信后,请再尝试连接。

 Q20、FX5U/FX5UC CPU模块之间或者与Q系列之间,是否可通过Ethernet可以实现数据链接?

 回答;可以。请使用嵌套字(Socket)通信或SLMP通信功能。

 Q21、希望通过iQ-F系列的Ethernet接口同时连接GOT和GX Works3,如何实现?

 回答;通过使用交换式集线器(HUB),可连接多台。

 Q22、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的内置Ethernet接口,可进行哪些通讯?

 回答;使用Ethernet接口通讯时,SLMP,MELSOFT连接,SOCKET通信,通信协议支持共计最多8种连接方式。另外,即使8种连接方式全部被使用了,也可另行确保与GX Works3的通信(MELSOFT连接方式)。

 Q23、通过Ethernet,iQ-F系列无法与GX Works3通信,请给出推测原因?

 回答;请解除在Microsoft® Windows®7网络协议版本4设定的「自动取得IP地址」,并设定一个不与MELSEC iQ-F重复的IP地址。另外,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前3个端口(第1~第3八位字组)需要配合MELSEC iQ-F一侧的IP地址。

*:MELSEC iQ-F初始IP地址为192.168.3.250。

 Q24、1台FX5U/FX5UC CPU模块上,是否可以连接1台FX5-CCL-MS作为主站同时,再连接1台此模块作为智能模块从站?

 回答;可以。

 Q25、CPU为MELSEC iQ-F系列,是否可通过GX Works3参数设定CC-Link的参数?

 回答;MELSEC iQ-F系列连接FX5-CCL-MS时,可以通过GX Works3直接设定参数,但MELSEC iQ-F系列连接FX3U-16CCL-M时,需要通过程序设定参数。详情请参阅FX3U-16CCL-M用户手册的程序案例。

 Q26、FX3U-16CCL-M(主站)上可以连接本地站吗?

 回答;不可连接。只可连接远程软元件站?智能软元件站?远程I/O站。

 Q27、应对S/S端子如何配线?

 回答;使用PLC内置电源,漏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端子,源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0V端子。

使用外部电源,漏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一侧(P侧),源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一侧(N侧)。

 Q28、CPU模块及I/O模块上的S/S端子有何作用?

 回答;S/S端子为输入的漏型/源型切换端子。

 Q29、使用FX5U CPU模块内置的模拟量功能时,需要设定吗?

 回答;可通过GX Works3设定参数或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对应模拟量功能。详情请参考MELSEC iQ-F FX5用户手册(模拟量篇CPU模块内置/扩展适配器)。

 Q30、仅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可对应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吗?

 回答;FX5U CPU模块内置电压输入(DC0 ~ 10V)2CH,电压输出(DC0 ~ 10V)1CH。

如果连接外部电阻,还可对应电流输入(DC4~20mA)。

详情请参考MELSEC iQ-F FX5用户手册(模拟量篇CPU模块内置/扩展适配器)。

但由于FX5UC CPU模块上无内置模拟量功能,因此请使用模拟量适配器或智能模块。

 Q31、FX5U/FX5UC CPU模块高速计数可对应的频率为多大?

 回答;最大频率为200kHz。(双相双输入2增倍模式为100kHz、4增倍模式为50kHz)

 Q32、FX5U/FX5UC CPU模块上可以扩展高速计数吗?

 回答;每个CPU上可扩展连接4台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FX5-16ET/ES-H,FX5-16ET/ESS-H*,与CPU模块内置的高速计数合计可对应16ch的输入。

*:每台FX5-16ET/E□-H搭载2ch的高速计数功能。

 Q33、FX5U/FX5UC CPU模块的高速计数可使用几通道?

 回答;对应单相单输入,单相双输入,双相双输入3种方式,CPU模块的内置高速计数最多可以进行8通道输入。

但是,32点机型的CPU模块,通过通道不同最大响应频率有所不同。

FX5U/FX5UC CPU模块(32点):200kHz 6ch,10kHz 2ch 共计8ch

FX5U CPU模块(64/80点)、FX5UC CPU模块(64/96点):200kHz 8ch

 Q34、通过FX5U/FX5UC CPU模块保持软元件时需要电池吗?

 回答;即使无电池,也可实现保持。

但是,保持R或W类型的软元件时,需要电池保持。

 Q35、FX5U/FX5UC PLC

是否可扩展FX3特殊适配器?

是否可扩展FX2智能功能模块?

是否可扩展FX3智能功能模块?

 回答;不能扩展FX3特殊适配器。

不能扩展FX2智能功能模块。

可以扩展FX3智能功能模块,但需要配置总线转换模块FX5-CNV-BUS。

网友A(2021-09-26):
怎么设置不允许读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