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与与威纶触摸屏以太网通讯设置

楼主(2019-04-18):
所需硬件设备: 4台FX5UPLC、1台威伦MT8070IH触摸屏、一台交换机

一、PLC设置

(1)、点击:导航-参数-FX5UPLC-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
PLC1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3.251
PLC2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3.252
PLC3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3.253
PLC4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3.254

2)点击详细设置,右方窗口选择以太网设备(通用)-SLMP连接设备,直接拖放到网络组态界面,IP地址为PLC各自的地址,端口号默认4999.完成后保存,下载(PLC参数要勾选)

二、HMI设置

1)、网线的制作:如果是一台PLC和屏直接相连接,可以不使用交换机,网线的接法使用交叉接法;如果通过交换机和屏相连接,要使用直连网线的接法。

2)、HMI参数设置,PLC选择为FX5U(Ethrenet)

3)、HMI中PLC的参数

4)、HMI的本地IP地址设置, 在触摸屏界面选择系统设置工具条,输入密码(默认为为111111)选择TCP/IP,将触摸屏地址设置为和PLC同一网段并且不能和PLCIP地址重复,比如192.168.3 .250

网友A:
好文章,比较实用的案例。很适合入学者

网友B(2020-01-02):
谢谢分享,楼主总结很用心

网友C(2020-02-02):
非常有用的资料,值得收藏

网友D(2021-02-21):
请教:为什么在以太网配置里面-搜索不到FX5UPLC模块,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教:为什么在以太网配置里面-搜索不到FX5UPLC模块,感谢!...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没有认真看清楚。所有的plc-IP地址在HMI设备列表设置

网友E(2024-02-21):
非常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