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PLC程序下载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9-04-18):
各位大神,

FX5U PLC,除了用以太网下载程序, 它自带的485接口能下载吗?要如何接线?

另外5U PLC连接威纶MT8071IP 触摸屏,除了网线有其他方式吗?

我的目的是PLC连接触摸屏的同时,GXWORKS3软件也要能下载程序,方便调试!求各位大神协助!谢谢!

网友A:
用带网口的触摸屏可以直接下载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232可以

我看手册FX5U硬件手册PLC本身是不带232接口的,如果要使用你所说的这种方式,需要另外购买FX5-232ADP或者FX5-232-BD的吧?两种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网口的触摸屏可以直接下载到PLC

你说的是触摸屏的穿透功能吗?要怎么实现呢?我打算选威纶通的MT8071IP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带网口的触摸屏...

我试过带网口的可以  只要触摸屏跟PLC能正常通信

网友C:
弄个路由器,PLC、触摸屏、电脑都插路由器上不就好了

用个无线路由器,你电脑还能无线监控编程

楼主(2022-06-23):
19年是我刚搞PLC不久,很多东西都不会,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现在把我的经验分享一下

楼主:
19年是刚学PLC不久,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PLC下程序我用过两种方法:

方法1:网线直连,不需要设IP地址,很方便,使用了交换机也是一样的,相当于直连

方法2:使用FX5U-232-BD下载

数据线的焊接如下图,另外要准备USB-转232的转接头

按下图设置232通讯板

USB转232转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