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昆仑通态MCGS连接

楼主(2019-04-18):
S7-1200与MCGS触摸屏通讯不上的原因有哪些?我把IP地址改了,plc软件里的“允许远程。。。。”也打勾了,还是通讯不上!!求各位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微信图片_20190418155353.png你看一下机架号和槽号是否合适,我第一次通迅也通不上,把这改了一下就好了。

楼主:
这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B:
端口号改一下,改成5000试一试

网友C:
可以看看我的论坛发帖从,上面有个帖子,

网友D:
把西门子1200通讯那边通讯参数截图也搞一个

网友B:
楼主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发一份文档,word的,最好站内短信发给我

网友E:
昆仑通泰开机的时候长按屏幕,上面有个设置按钮

,里面还要设置下IP

网友F:
楼主怎么样了?连上了吗?

网友G(2019-05-23):
下我的帖子,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