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14-2PN/DP控制步进怎么编写程序?用V13

楼主(2019-04-18):
用314-2 PN/DP控制步进怎么编写程序?用博途V13

网友A:
首先你得配脉冲输出模块,其次你也没说控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配脉冲输出模块,其次你也没说控制要求

就是先回原点然后到A点后停3秒,继续转动到B点后停5秒后回原点

网友A:
300系列不带C的话是要单独购买步进电机定位模块FM353,成本高,网上你可以自己去找下模块手册,跟着配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系列不带C的话是要单独购买步进电机定位模块FM353,成本高,网上你可以自己去找下模块手册,跟着配置下

我这个带C是紧凑型

网友A:
那你做起来应该很简单,网上类似的教程多的是,调用脉冲指令很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做起来应该很简单,网上类似的教程多的是,调用脉冲指令很好实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