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2019-04-18):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多大功率的电机?怎么有四个,看蒙了

网友A:
不同暂载率下的功率。比如:暂载率15%时,可以输出15KW的功率;暂载率60%时只能输出9KW。

网友A:
这台电机实际也就是额定功率6KW左右,短时允许超载到1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