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误差有哪些?

楼主(2019-04-18):
  在贴片电阻选型的时候,不是简单的看一下阻值和封装就行了,也需要考虑电阻的误差;比如在高频电路、开关电源等应用电路中,就必须严格考虑贴片电阻的误差值。

  贴片电阻误差主要有5种,字母对应的误差值分别是:

  1、B=±0.1%

  2、D=±0.5%

  3、F=±1%

  4、G=±2%

  5、J=±5%

  一般的常规电路应用中采用G、J两种就可以了,高频类的电路或者是电流采样电路中才需要F、D甚至B;当然不同的误差对应的价格也是相差很大。很多时候在物料缺货的时候,生产又急需物料,这个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只能选择用高精度的替代低精度的,否则产品成型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各种故障问题,并且维修人员在维修的时候也很难查找出具体的故障!所以采购贴片电阻物料的时候,准确识别误差字母代码也是非常重要的。